楼主(2019-05-30):
台达变频器维修的日常检查项目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一、检查电动机运行中声音是否发生异常变化,包括,电动机运行中是否产生振动。

二、检查变频器安装环境是否发生变化。比如,环境温度是否正常。熟悉台达变频器维修的人都应该知道,变频器的工作温度一般要求在-10℃~+40℃范围内,以25℃左右为佳。

三、检查变频器散热电风扇是否正常工作,比如,变频器散热通道是否畅通,还有变频器在显示面板上的显示输出的电流、电压以及频率等等各种参数是否正常。

四、检查变频器是否过热。关于变频器过热的检查,可以用红外线测温器,主要检测变频器的散热片是否过热,或者是否有异味。还需要检查变频器运行中是否有故障报警显示。

五、台达变频器维修保养还应该做到日常定期清理电气控制柜内部的进风道的过滤网。长时间保持控制柜和变频器处于良好的清洁状态。因为这样可以有效清除变频器上的表面积尘,还可以防止积尘进入变频器内部,有效清除变频器散热风扇的油污,减少散热问题的出现。

台达DVP-1 22KW变频器,上电无反应,操作面板无显示,测量控制端子的24V电压为0。判断为开关电源或开关电源的供电回路故障。上电检测直流回路的储能电容两端无530V直流电压,进一步检测预充电路的熔断器FU已经熔断,致使开关电源得不到输入电源,整机不工作。考虑到熔断原因为三相整流电路中晶闸管因未被触发导通,预充电电路因承受运行电流冲击,而使FU熔断。将FU换新后,上电,在3只晶闸管的触发端子处均检测不到直流电压。当短接触发电路中的VT3时,3只晶闸管的触发端子均有触发电压输入,3只晶闸管导通。检查VT3的集电结已经开路损坏,将VT3用功率管BU406代换后,故障排除。

网友A:
我就想请教怎么识别正品台达风扇,三线式的!实在不想改变频器风扇电路了,改得烦躁,尽买些高仿的回来直接就过热!

网友B:
楼主我遇到过变频器在夏天必须要单独加一个散热风扇才行,要不就报过热报警,但是变频器自带风扇没有坏,是好的,只在夏天需要,这是什么情况,楼主

网友C:
达哥老矣,尚能饭否?

网友D:
台达变频系列多种,建议版主分开,不同的系列有点不同

网友E:
故障示例给出了一个非短路原因而熔断器熔断的例子。

网友F:
回复 网友A:
买台达风扇还是找正规代理商买,某宝买到的不是汕头货就是贴标货,建议常用的一次多买点,价格还能给你实惠点

网友G:
正品的价格是普通维修能接受的,风扇买来上电源测下电流就很了,我买十元的在施耐德变频器上用的也很好,机柜子里还五六度

网友H(2019-07-13):
收到,学习,先收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