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1):
继上次连接Modbus485开关量模块,这次换成了一个Modbus485温湿度变送器,即通过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用wincc来连接该温度变送器。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

3、上位机用wincc。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参数设置如下:

1、BY-M31 RS485温湿度变送器默认的通讯参数为:9600,n,8,1;地址1,这里我就不做修改了,因为很多厂家的产品也都是这个默认参数

2、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参数设置如下图:

1)、转换器IP

2)转换器Modbus RTU设置

3、电脑端wincc软件设置如下图:

1)首先先建立一个连接

2)接下来建立变量

3)建立画面

4)画面上会显示这些温湿度参数的的数值,注意,显示的数值是实际的10倍

下面的是该温湿度变送器显示的数值

附Modbus TCP/Modbus RTU转换器图一张

网友A:
楼主我想问一下,你都提供哪些传感器的案例或者品牌型号的,还是所有支持 RS485通信的传感器,都可以实现。

楼主:
回复 网友A:
所有标准modbus RTU的都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