昆仑通泰触摸屏中,采集电流的量程转换问题

楼主(2019-05-31):
昆仑通泰触摸屏中,采集电流的量程转换问题,用485通信协议,与触摸屏通信。请问这个量程怎么选。

楼主:
我想测一只1000W电热设备的电流。

网友A:
去看看传感器的测量范围

网友B:
这个应该是接了电流变送器吧,看看变送器的最大量程是多少

楼主:
不是电流变送器,而是一只电度表。其中输出继电器中的11H中的即是电流。读岀并转换即可。

网友B:
如果是直接读电流值那就不需要转换

网友C:
先试试读出来值是多少再转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