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1):
三菱PLC使用FB功能块时,功能块寄存器是断电保持的,主程序中的对应输入端口寄存器是否也要断电保持型?因为在FB的自动分配软元件设置中,默认的分配字软元件和位软元件都是停电保持用的。我想写一个回原点的FB块,会对应到D8340 D8350 D8360.

网友A:
数据引入再导出??建IN_OUT的的引脚变量就好了呀

网友B:
如果FB块背景数据无外部变量赋值,那就是按设置的保持性来工作。如果有外部赋值,那就得按外部变量的保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