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三菱GS系列的422定义

楼主(2019-05-31):
请教一下,我想用gs屏通过485连接一个变送器,但屏上的422接口的定义找不到,那位有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教一下,我想用gs屏通过485连接一个变送器,但屏上的422接口的定义找不到,那位有用过的指教一下

网友B:
三菱触摸屏安装软件里面有个DISK2文件夹,里面有多种手册,其中的链接手册有各种接线图说明。

楼主:
谢谢大神们指导。现在照1,2并;6,7并。3,4短接,8,9短接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