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2N高速计数器进位到普通计数器有漏计

楼主(2019-05-31):
C251循环计数到达后,瞬间接通又断开C0进1位,C251计数正常,c0有时候会漏计,是不是高速计数器速度是中断太快,达不到一个扫描周期,这样的话做延时什么都没有用,有什么办法,需要实现的功能是:C251从0-20000,c0计1,C251再次从0-2000,c0变为2,连续,

网友A:
说说你要实现什么功能吧

网友B:
楼主你是怎么判断高速脉冲脉冲丢失脉冲的

网友C:
应该是扫描顺序问题,要先计数再复位,把这行程序移到复位前面去试试。

网友D:
C251用LD,不要用LDP指令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现场设备看到

楼主:
回复 网友C:
应该是这个C251输出时间太短,但是后复位,是不是会影响高速计数丢脉冲,因为C251是连续不停的,内部一般计数器有没有高速的

楼主:
回复 网友D:
试过了,一样的,反而更加丢,现在主要的问题是C251输出时间太短了,当到达20000计数输出,从20000-1时间非常短,但设备又不停的

网友C:
我的分析C0应该是不会计数的,当C251到达计数值时,其触点闭合在第3行时就复位了C251,那么到第4行时PLC运算的C251是断开的了,所以根本不会计数。我刚刚用普通计数器仿真试了一下,如下图,C3根本计不到数。我没有2N的空PLC,试不了实际中是怎样的。

网友B:
楼主高速计数器它是中断处理不受plc运算周期影响的。所以我认为你的M8002可能干扰计数器运行

网友E:
程序看上去没问题,楼主是发现少计算一个脉冲么

楼主:
回复 网友C:
感谢YXBK 版主指教,明天复位顺序排到C0前面,现场试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M8002是上电第一次接通一次,对C251复位,后面应该是一直断开的,况且现在C251计数和复位都正常,不正常的是C0有时候不能记到数

网友F:
C251被先复位,貌似在之后取不到其上升沿,但现在只是(偶尔)漏计;可观察C251的通断状态,或者取其下降沿看是什么情况。
若按8楼方法试可以,则是指令顺序安排问题。

网友G:
程序扫描顺序问题,把第10行,放到第6行前端试一下

网友H:
用比较指令,当C251大于某个数值时C0加1

网友I:
高速计数器只能与输入端口X0-X7配合使用

楼主:
今天试了各种方法:把第10条放到第6条前面,把上升沿改成下降沿,C251接点加延时断开,都没有效果,最后只能做了个SUB减法和CMP比较指令,提前100个脉冲做比较输出,没有完美的方法了。

楼主:
最后总结下自己的观点:C251是中断,计数到达的清零一瞬间,输出脉冲时间非常短,远小于扫描周期,导致普通计数器有时候来不及响应,漏计。我想实现的功能是,编码器接的高速计数器脉冲数连续循环计数0-19999,每1个周期进位1,那么有没有,什么更好的方法能够显示这2个数据,如有没有高速的中断接点延时来触发普通计数器,等等

网友C:
这是3U的

楼主:
再次感谢YXBK班主的内心!确实是我程序错了,我程序里还有个比较指今,进位计数里没有加m201(等于计数值接通),怪不得转得慢每次漏计

楼主:
回复 网友C: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第一次发的程序里面是没有比较指令在里面的,如果你完全按这个程序C0是不会计数的,以后提问要给我们最实际的问题,你这样给我们看的是一个程序,实际去试验的又是另一个程序,写程序别说少了这么多,有时摆放顺序不一样、有没有用上升沿都有很大差距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的下次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