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驱动器冒烟了

楼主(2019-05-31):
各位师傅,这台伺服驱动器开机冒烟,打开一看sot23的贴片元件有点烧焦已拆除。丝印号是525三端也不知是什么元件,背面也有几个贴片元件标的是56-52,第一次修伺服不知各位师傅有没这方面的图纸,本人是个菜鸟,希望各位师傅帮忙看看,C100两端测量直通,c85两端有阻值,把周围的元件都拆了,c100还直通,这线路也不知跑哪去了,这短路应该很简单,但找来找去,找不出周边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A:
建议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给个建议怎么下手呀!

网友B:
Z版的意思是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外修是最快的捷径

想学维修也不难!必须得慢慢来

能把大概原理画出来吗?

画不了也没所谓

图中lc15是什么型号?

网友C:
既然之前没有修过,那就可以先从基本的原理开始;可以先找一找其他伺服驱动器的电路图了解,能够找到相仿的则更好。
然后分别或逐步理解各功能块的原理,慢慢就会形成印象。

楼主:
回复 网友B:
IC15丝印号525

网友D:
这边坏了一般换新的
伺服不同型号是不是不能代换,同是富士的,我这换伺服电机,不是原型号不行。

网友E:
新手不建议自修,不要扩大故障范围,先学修简单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PCB板丝印代号为ICxxx,可确认是集成器件,非晶体三极管之类,封装SOP-223,淘宝搜索525为稳压器件

图片模糊没办法放大,所以不清楚C100是在稳压器件前端还是后端(入或出),你说C100直通,大概是某部分电源短路了

这好办,你有电压电流均可调的维修电源吗?

网友A:
修不好会把小毛病修成大毛病;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深入进去永远也不懂,画了一半图,是三层板,好像去了模块底部,要把模块拆了才能看得清。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压电流可调维修电源有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看楼主还很认真,但问声楼主这产品是为了生产而维修还是为了学习而维修?

如果是为生产维修,还是按上面各位的建议较实际,如果是为了学习而维修,没所谓,互相学习嘛

回正题,谢谢你画的图,我也没办法再看了,你能不能来两张电源板的正反面直视全图?

回到C100处短路的话题,用维修电源向短路处施加一定电压或一定电流,这样短路的器件因受到一定电流后自然就会产生热量…

明天给你详细说说如何施加电压电流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影响生产,剖析一个学习一下,在网上驱动器的资料很难找到,而且这个驱动器是三层板,中间还有线路。模块已经拆下,光耦用的是7个t1p559,与变频器结构差不多,,明天我会正反面上图,今天休息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是两张正反面的全图,模块我已经拆下了

网友B:
楼主的图片实在没办法放大,像素太低了,但还算看清楚大概包含有什么元器件,我原意叫发完整图片是担心PCB板上是否还有如CPU等低压芯片,看来没必要担心,看图中有三个发黄的白色元件,看不清型号,应该是hcpl-7840或hcpl-7860之类电压电流处理器件?这类器件极限工作电压为5.5V,也不清楚是否与短路部分电路有关

为了安全建议在向短路部分施加电压前,把维修电源输出电压调至约3-5V左右,输出电流调至最小(0mA),然后把维修电源输出的负端(GND)接到电路板短路部分的负端即电容C100的负端(GND),维修电源输出的正端接到电容C100的正端,注意一定要搞清楚正负极啊!建议在C100两端焊出引线较方便,如下图

接好电源输出线之后,开始向电路板短路器件施加电流了,慢慢调节维修电源的电流调节旋钮,观看维修电源的输出电流表,这过程不能急,必须要几个步骤,如果操作不当,把输出电流调整过大有可能会把短路器件烧开路,这样就失去了查损坏器件的最佳线索了

一天过去了,不知楼主是否已修好了没有?还是一直等待我的回帖?虽然有点忙,但每天一帖还是有的

网友B:
问下模块是否有损失?

楼主:
回复 网友B:
模块是好的,谢谢您帮我指点方向。今天有点忙,明天我按师傅您说的试试

楼主:
回复 楼主:
谢谢指点,按照师傅您的方法,很快找到到短路的地方,有一个7840短路发烫了,拆下后c100没再短路了。现在要复原,不好复原了,ic18上印号525焊接时把中间的铜箔弄掉了,不好复原了。????

网友B:
还没介绍完操作步骤这么快就搞定了,后生可畏,好野

铜箔弄掉没什么大不了的事,“高手”也会把电路搞坏,除了操作和工具有关,与PCB板材也有关系

因图片模糊,掉铜箔部分应该没有过孔,直接把稳压器件的第二脚连接到C99的另一端(GND),稳压器件的第一脚是输入+

看下图对照实物是否成立,IC18第一脚是为输入,第二脚为地,第三脚为输出

这些可暂时不处理,把已知的坏元件拆除,检查系统部分电源有没有坏,如果没有坏,上电观察IC15第一脚和第三脚电压

注:主回路这边不要上电,如果分不清楚请给个伺服器的全外观帮你鉴定

网友B:
不要急于换元件,看看其它还有没有什么问题,一步一步来

网友B:
看图对电路做个大概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师傅的指点,拆下的电容太小,都找不到了。C100,c87。这些无极性的电容,应该可以用个头差不多的大小代替吧,还有背面的d17,拆下来脚都断了。丝印号c3,测量一下,应该是二级管。用别的型号应该可以代替吧,或者用普通的二极管。师傅,那个通电怎么通啊?要不要把主电容拆掉,直接在电解电容两端加 300伏的直流电。有三个大的电解电容。

网友B:
看图C100_C87为旁路电容,容量104以上均可,可参考IC15这路电源的C84_C85

D17封装SOT-23 ,淘宝搜索“丝印C3”为150毫瓦快速开关二极管,如常见的1N4148,电路没特别要求的话可用普通二极管

建议视实际电路原理选择

如何上电?你的图片信息量不够全!参考下图,动力部分不要上电,单独给控制部分上电,如不能判断控制电源是否好坏,建

议串60-100W灯泡施加直流300V电压

网友B:
下图圈内是什么型号器件?

控制电源是否是下图这部分?

网友B:
如果能正常上电,建议接上主板,看主板是否有损坏或显示什么代码?

楼主(2019-07-10):
回复 网友B:
师傅,你帮我看看我发的帖子,广数da98开机报err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