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5-31):
型号为GBU8J1044   我知道这个东西是将交流电转变成直流电,但是不明白1044 的含义。能否告知一下。非常感谢

网友A:
按通常情况,GBU8J应当是型号,1044像是参数,电压电流,待搜索试试。

补记:
貌似GBU8J即8A、600V,还没搞清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B:
也许就是个厂家代号

网友A:
还是3楼提供的资料有用;从中也可看出,搜索时也可仅搜“GBU8”,或者再加上“pdf”。
1044也许是与型号分开标示的,型号已全时,我通常会选择不看它;其含义,也许类似于4楼所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