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马达定子线圈绕组数据

楼主(2019-05-31):
本人一台螺杆空压机电机送外面马达维修店修过后一直不能正常使用,电流过大,今天又烧掉绕组了,估计马达维修师傅把数据弄错了,因为他们巳修二次了,所以请师傅们帮忙,有资料的话告诉下。

网友A:
感觉是铜线用的不好,匝数不足
还有一个就是做好后绝缘漆处理不到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感觉是铜线用的不好,匝数不足
还有一个就是做好后绝缘漆处理不到位
谢谢,所以想要准确的绕组数据。

网友B:
测电机运转时电流是多少?绕组数据可能没数错,或线径没量错,我估计接线不对,二路Y接,二路三角接,一路Y接,一路三角接,哪种电机内部接线方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运转时电流是多少?绕组数据可能没数错,或线径没量错,我估计接线不对,二路Y接,二路三角接,一路Y接,一路三角接,哪种电机内部接线方法?
谢谢,关键现在第一手数据搞不到了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测电机运转时电流是多少?绕组数据可能没数错,或线径没量错,我估计接线不对,二路Y接,二路三角接,一路Y接,一路三角接,哪种电机内部接线方法?
谢谢,关键现在第一手数据搞不到了呀。
被修过了,原始数据都是拆卸原装绕组的时候才能提取到的,再次换另一家尝试维修,如果继续烧毁,想领导申请淘汰更换。

网友D:
拆开看看是哪里烧的?分析分析原因!可能电机维修厂家也是技术不到位

网友E:
电流大,负载过重也要考虑。或是有条件上一台新电机。这样就知道到底是电机原因了,还是他们修的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流大,负载过重也要考虑。或是有条件上一台新电机。这样就知道到底是电机原因了,还是他们修的原因。
您好,马达空载都不行。

网友F:
绕组不足的可能性大,我也试过送修后空载电流大了!台来返修一次空载电流稍微降了点,但还是不合格。后来修电机的师傅说电机的线槽窄了。也就是说手工绕线紧密度不够,绕组圈数少放了。建议换一家维修。

网友G:
第一次烧的原因是什么…

网友H:
数据:180L-2 37KW 380V 50HZ 定子内径=190,外径=325,L=165
漆包线:2*1.12mm + 1*1.06mm,3跟一起绕,匝数=15

网友I(2019-07-10):
最好直接查电机修理手册。里面都有相关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