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百度知道”看到的一个问题:
一个电阻有五道色环,颜色排列依次是:黄、紫、橙、金、绿;
按色标五环电阻应当是47.3Ω,但测量却是50kΩ,相差太大;有不有可能是“黄紫橙”表达的47kΩ ?

(注:颜色认读等情况不知)

网友A:
值分配基本按照E24,E96

网友B:
还没发现过印错色环,也许是平时没留意,实测50K说明此电阻已坏了,或者楼主的仪表坏了,一般电阻不良的特征都是阻值变大或开路

网友C:
这个电阻是47.3K的.误差是0.5%。不是47.3欧!你测的没有错!表再说也有点误差,所以,你测得50K!
黄、紫、橙、金、绿;其中前三位黄、紫、橙是有效数值,第四位金代表倍数。第五位是误差值!

第五环的色误差值的作用:银±10%、金±5%、红±2%、棕±1%、绿±0.5%、蓝±0.25%、紫±0.1%、灰±0.05%
这样标法是很不常见的。以后还会遇上离奇的标法。

网友A:
回复 网友C:
金的倍数是0.1

网友D:
确定是5环电阻,应该是47.3欧,测得50K就可能是坏了。

楼主:
刚看到问题时,也想到是不是颜色没看准、第一道色环判断是否正确、测量是否错误、电阻是否损坏;但看其描述,除电阻损坏阻值变化之外,其余可能性不大。
所以,想看看还有不有其他的情况。

网友E:
按颜色来说是47K

网友F:
第一、二、三环分别代表三位有效数的阻值;第四环代表倍率;第五环代表误差。

473Ω*10^-1 绿色表示±0.5%偏差
你测量是不是在电路中测量还是?

网友G:
看色环,有是经常出错,用表再确认一下阻值,比较稳妥。这与供货的电阻质量有关。

楼主:
想了一下,之所以有五环电阻表达为六环(末一环不表示阻值)、而应当不会有四环表达为五环,大致是:
四环电阻的精度不高,没有必要标注温度系数;四环电阻若表达为五环,则会与五环电阻阻值表示法混淆。

网友H:
这种色环电阻,金银一般在尾部,不会搞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