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机双速接线

楼主(2019-06-01):
这台风机的接线与普通的不同。

网友A:
双速电机,三个接触器控制……电机线如果接错会烧电机……

网友B:
注意!更正一下,我是说电机铭牌上写的,文字表达不明确。一般来说,有误导的嫌疑。这好像就是普通双速风机。低速380伏接黑色,高速,黑色封星黄色380伏

网友B:
如果确认我有完整CAD电子版

网友C:
以前用得比较多,现在还有2台。三个接触器控制。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救你这种。

网友E:
为什么三角型是低速接法?三角型不是高功率接法吗

网友F:
回复 网友E:
星型接法线圈电压高了。双线圈并联电流大了,功率增加。

网友G:
6楼的图片挺好。图文并茂!

网友H:
这是消防用的双速风机,遇到过几次。!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我有完整CAD电子版
11111111111111

网友H:
引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B:
   如果确认我有完整CAD电子版
这不是普通的双速!这不是普通的双速!
这不是普通的双速!这不是普通的双速!

网友B:
没想好的不要参与本贴。

网友I:
引用 网友E:
为什么三角型是低速接法?三角型不是高功率接法吗
三角是低速,三角的运行力矩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