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西门子step7 5.5 程序中应该大概50个DI点,图纸中有那么多点,但是在程序中怎么都找不出所有的点。比如I4.0肯定是用了,但是在程序中搜索也搜不出来,交叉引用里只有16个DI点,其他的也没找到,go to也没找到。很奇怪,程序里有8个SFC块是加密的我没有密码。跪求大神指点指点

网友A:
加密也是可以找到的吧.
要不你把程序发上来?

网友B:
部分的点做成块,但那部分加密你看不到就很正常

楼主:
回复 网友B:
老哥:那些点在加密的块里,没有密码的话,我就看不见。但是这样我怎么改点呢?

网友C:
程序发来,有人给你改下就可以打开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好嘞,我晚上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好嘞,我晚上发。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万分感谢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哥,我程序上传了,麻烦您帮忙看一下。万分感谢

网友C:
没有找到I4.0之类的,高手研究看看吧

网友D:
请看IB4,同样 IB8 IB12。。。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看IB4,同样 IB8 IB12。。。
李工对的.交叉引用可以找到IB4,IB8,IB12,IB125等,对应硬件组态的di/do卡.
请看fc4.nw2,ib4包括了i4.0~7,等等,已经传给db2.dbb20.然后在nw3,使用了db2.dbx20.0,相当于使用i4.0.
有很多人会在开始,把io传给中间变量,然后用中间变量编程.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麻烦您帮我看一下,万分感谢
已回复io问题.
加密的问题,那些程序都是西门子的系统子程序,里面不会包括你的io,也没有必要解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觉得不对啊,老哥,的确在fc4  nw2中有IB4 IB8等,但是看不出来,I4.0-4.7等怎么传给IB4的呀?  我还是没弄明白

楼主:
回复 网友A:
您是怎么看出来,IB4包括了I4.0-4.7的,感觉没发现哪里有这些I点传到IB4的地方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看出来,IB4包括了I4.0-4.7的,感觉没发现哪里有这些I点传到IB4的地方
兄弟,西门子的ib4是一个字节,包括了4的8个位.它就那样用的,或者说是规定吧,iw(word字)包括2个ib(byte字节),ib包括8个i位.比如iw4包括了ib4和ib5,ib4包括了i4.0到i4.7.
你用仿真器看一下就明白了位和字节的关系了.
西门子的m和mb(mw,md)也有这样的关系.有别的plc,m和mw是独立的,互不影响.

楼主:
老哥厉害,这也太高深了。这样的话,假如我要更改点i4.0,怎么改呢?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看出来,IB4包括了I4.0-4.7的,感觉没发现哪里有这些I点传到IB4的地方
兄弟,西门子的ib4是一个字节,包括了4的8个位.它就那样用的,或者说是规定吧,iw(word字)包括2个ib(byte字节),ib包括8个i位.比如iw4包括了ib4和ib5,ib4包括了i4.0到i4.7.
你用仿真器看一下就明白了位和字节的关系了.
西门子的m和mb(mw,md)也有这样的关系.有别的plc,m和mw是独立的,互不影响.
西门子的用交叉引用查询就查不到i4.0?

网友A:
引用 楼主:
老哥厉害,这也太高深了。这样的话,假如我要更改点i4.0,怎么改呢?
改?
你要用的话,用db2.dbx20.0,或者直接用i4.0.你可以仿真一下,看看效果.

网友A: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是怎么看出来,IB4包括了I4.0-4.7的,感觉没发现哪里有这些I点传到IB4的地方
兄弟,西门子的ib4是一个字节,包括了4的8个位.它就那样用的,或者说是规定吧,iw(word字)包括2个ib(byte字节),ib包括8个i位.比如iw4包括了ib4和ib5,ib4包括了i4.0到i4.7.
你用仿真器看一下就明白了位和字节的关系了.
西门子的m和mb(mw,md)也有这样的关系.有别的plc,m和mw是独立的,互不影响.
西门子的用交叉引用查询就查不到i4.0?
好像查不到.还是设置问题?没深究.

楼主:
回复 网友E:
老哥,程序我上传在上面的,有兴趣帮忙看一下。怎么更改I4.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老哥,您看,i4.0-4.7在是8个不同作用的点,假如i4.0坏了,肯定要改成其他点继续使用。我就没弄懂IB4是i4.0-4.7这8个点的集合,怎么实现8个点不同作用的呢。其实我更疑惑的就是,怎么改点。 麻烦老哥给讲讲

楼主:
回复 网友A:
参考数据里面可以找到你所说的IB4  IB8    IB12这些所包含的那24个I点的,但是是在参考数据里面有一栏,是未使用的符号里面。  我有图,所以就更疑惑,这种情况,怎么更改这些i点哟?头都想大了。 望老哥指点迷津

网友E:
抱歉,电脑没装5.5 4.0没见可执行文件,帮不了。
猜测,是不是它的交叉引用查询只适合梯形图编程?

楼主:
回复 网友E:
交叉引用里面找得到这些I点,但是是在未使用的符号那一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交叉引用里面找得到这些I点,但是是在未使用的符号那一栏
按这个理解是没使用呀,开始你验证了实际是使用的,所以我猜测,它只能查询梯形图里是否使用。

楼主:
回复 网友E:
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有很多地方无法转换成梯形图,在梯形图模式下交叉引用也是一样的。  最头疼的就是假如点坏了不知道怎么改。

网友A: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有很多地方无法转换成梯形图,在梯形图模式下交叉引用也是一样的。  最头疼的就是假如点坏了不知道怎么改。
没有仔细看你的程序.你打开db2从20.0开始看看.我这里打开报错(可能是数据类型或者注释没拷全).
前面说了,ib4已经传到db2的dbb20.所以如果你要换点,直接换db里面的就行,或者把新换的点直接赋值.
比如,i4.0坏了,你要换i4.1,那有两种方法:
1.在用到db2.dbx20.0的地方,换db2.dbx20.1.
2.在fc后面把i4.1强行赋值给db2.dbx20.0.

网友E:
引用 楼主:
应该也不是这个原因,有很多地方无法转换成梯形图,在梯形图模式下交叉引用也是一样的。  最头疼的就是假如点坏了不知道怎么改。
西门子的可以有几种编程方式,此段程序不是梯形图,当然转不成了。
你在梯形图形式下的找个个点,再查询一下,如果能查到,我的猜测就是成立的。

楼主:
回复 网友E:
我试过了,还是找不到。

网友F:
假设I4.0-I4.7(IB4)已经赋值给MB4.0-MB4.7(MB4),再假设I4.0是“故障信号”,对应的MB4.0也就是故障信号,如果把故障信号从I4.0改接到I4.1,后面编程用到的M4.0就要都改成M4.1。
如果I4.0赋值给M4.0后,后面“故障信号”用的都是M4.0,找不到I4.0的引用,如果即用I4.0,也用M4.0,就太混乱了。

网友G:
Sir:
1、您如果来问问题,首先应该确保提供的程序和您要问的问题属于同一个版本,不要您用带注释的2019版本,而我们得到的是2014版本。

2、就目前您提供的程序,您完全可以在改成:

到时候I4.0不行的话,您可以手动修改为其他输入点或者使用重接线功能来指定其他地址。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老哥,我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谢谢老哥,我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