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最近几天在学习西门子smart200PLC,遇到一个不解的问题,在调用两个不同的子程序时,为什么输出会相互影响?即在调用《电磁阀线圈》程序时,输入一个开关量控制OUT11输出(M13.3)时,为什么《回零控制》的输出OUT2(M12.6)?实在是搞不清楚了,望大师们指点。

楼主:
问题补充:但是使用上面的回零子程序不影响下面的电磁阀控制子程序。

网友A:
还没碰到过这种现象 期待高手解惑 !

网友B:
记得有过类似的情况。大概意思是说,输出选择类型是out(输入输出类型。)

网友B:
子程序变量,先赋值,后使用。

网友C:
楼主 解决了吗?公布下 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