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我用的是松下FP7,写了很多子程序
有时会在子程序中需要用定时器,但试了好像不能正常运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可以在子程序中正常运行的定时器?

网友A:
?????
是不是条件不满足了

网友B:
如果子程序一直是调用的,肯定没问题
如果调用结束,情况就不一定了,看看手册里是怎么解释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是一直调用的,有需要才调用

网友C:
退出调用后子程序就停留在那不会执行了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用的是松下FP7,写了很多子程序
有时会在子程序中需要用定时器,但试了好像不能正常运行
请教各位,有没有可以在子程序中正常运行的定时器?

子程序中只有一种情况可以使用定时器:
 每个扫描周期都会被执行的子程序可以使用定时器。

你能确保上述条件的话,可以使用定时器,否则不计时或者计时不准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