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单相两极电机主绕组线径为单条0.62线(错下了两条0.62),在试机时电流过大,连保险丝也烧断了。在不重新下线的情况,如何把双线接成串联

网友A:
头尾相接不行吗?

网友B:
头尾接就变成一根线

网友C:
首先确定每槽总匝数有没增加,如果每槽双线总匝数和原线圈的匝数一致,那么就可采用楼上头尾串接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