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1):
好几天没用电脑,今天开机,WIN10家庭中文版提示系统更新。开机后打开程序,WPLSoft 2.46就成了如下这个样子,菜单中选择简体,繁体都不行,但是选择英文显示正常。
有什么办法解决。
更加让人崩溃的是:慢如蜗牛的网速下,连续下载了2次WPLSoft 2.47软件(一次在台达台湾官网,一次在中达电通官网),2次下载压缩包解压后安装,都弹出如下对话框:
今晚,彻底崩溃了……

网友A:
楼主下载过程中丢失文件,重新下载,或者留下联系方式,我发给你一份,重新安装软件试一试

网友B:
搞工控的win10系统没有优势,还是win7的系统稳定……

网友C:
若仅是菜单只能英文显示,倒可以对付一下;不知程序中注释,显示情况如何。
重新安装编程软件,看能否改善。

楼主:
回复 网友C:
WPLSoft 2.46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才想着下载WPLSoft 2.47,结果下载了2次WPLSoft 2.47,都又安装失败。
目前十分怀疑刚刚更新了的WIN10版本是不是与台达软件不兼容。

网友A:
引用 楼主:
WPLSoft 2.46卸载后重新安装,还是那个样子。所以才想着下载WPLSoft 2.47,结果下载了2次WPLSoft 2.47,都又安装失败。
目前十分怀疑刚刚更新了的WIN10版本是不是与台达软件不兼容。

不行就换2.47,2.47肯定支持,去官网看了看

网友D(2021-07-14):
请问楼主最后怎么解决的。我的也出现同样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D:
都忘记了当时是怎样弄好的,这个应该是软件兼容或者字库问题,百度一下试试设置字体显示看能不能恢复正常。或者试试安装最新台达软件。我现在只能肯定一点,当时绝对没有重新安装操作系统。

网友E:
绝对没有重新安装操作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