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如题,西门子组态轴时,常规设置有一个启停速度的设置,我发现把这个设大了,做点动时和回原点时都不能低于这个速度,然后点动和回原点都太快了,把启停速度设置小了,然后自动运行时电机速度又起来太慢了,达不到生产的节拍,各位老师是怎么解决这个问题的,怎么设置的才合理?

网友A:
两个方法一个是在PLC组态软件上面改速度或者修改块图上的速度,另外一个是改驱动器电子齿轮

楼主:
回复 网友A:
改块图的速度的话,如果它设置的启停速度小,要达到设定的运行速度,他还是需要比较长的加速时间,改齿轮比的话电点动速度也会跟着一起变,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