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昨天同事来找我说激光冷水机报警,叫我去看一下。到现场一看,冷水机屏幕上出现水泵故障或者流量不足的报警说明。这种情况要么流量开关有问题,要么水泵没有正常工作。打开外壳,检查水泵。水泵是单相90瓦,电容2.5uf,测量三根线的绕组正常,开机测量控制板到水泵220V电正常,水泵没转,手摸上去有点发热,怀疑水泵堵转或者电容不好了……仓库里恰好有2.4uf的电容,把新电容并联上去,开机,水泵正常工作,拆掉新电容重新开机,水泵也能正常工作了,估计是水泵里面有点生锈,启动有点重,旧电容容量偏小了,所以不能正常启动。果断把旧电容拆了,换新电容上去恢复正常生产……

网友A:
是什么品牌的激光器,我之前用过米亚其的,一般冷水报警就是水位不足。没有像你这么深入。

楼主:
美国新锐co2激光器,冷水机国内的,质量一般,……

网友B:
楼主果然是厉害。激光冷水机我们这边有好几个尼,我们这边还好,每天都点检水位及压力,有个点检表

网友C:
一般生锈卡主, 我都是拆开一下,然后自己先手动转转一下。然后在通电,这样不容易烧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生锈卡主, 我都是拆开一下,然后自己先手动转转一下。然后在通电,这样不容易烧电机
能不拆解决再好,拆一下密封什么的麻烦,水泵用几天停今天再容易生锈卡死,我这个水泵可能还是电容容量不足的原因……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般生锈卡主, 我都是拆开一下,然后自己先手动转转一下。然后在通电,这样不容易烧电机
能不拆解决再好,拆一下密封什么的麻烦,水泵用几天停今天再容易生锈卡死,我这个水泵可能还是电容容量不足的原因……
拆卸后面的散热风扇罩,然后手动转动风扇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