称得上大神的试题

楼主(2019-06-02):
大家看看这是什么控制逻辑,

网友A:
软起型号不一样,接线端子排列不一样。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型号不一样,接线端子排列不一样。仅供参考。
专业,,,,,,到目前描述的完全正确,还差一样。主要是用于消防时。软启端子是一样的,

网友A:
按图纸看是远程与就地控制模式。
远控能控制运行与停止,但停止时停止指示灯不会亮,另外也不能选择泵。
就地能控制选泵、运行、停止功能。
选泵开关Z'最好把停止放在中间,否则换泵、比如换2#泵时1#泵也要背接通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按图纸看是远程与就地控制模式。
远控能控制运行与停止,但停止时停止指示灯不会亮,另外也不能选择泵。
就地能控制选泵、运行、停止功能。
选泵开关Z'最好把停止放在中间,否则换泵、比如换2#泵时1#泵也要背接通一下。
        泵的选择必须是要在现场完成,这是正确的,远程不可选择。安全上的考虑,要由人根据泵的情况决定远控时启动那一台泵电源指示灯应该是常亮的与远程和本地控没关系。此电路主要用于消防。始终处于远程控制状态。本地控制仅用于巡检,一般不会使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就是软启动故障触点连接,在图上没有画出来,按理故障信号应串在控制回路里。这几个线号也标得有点莫名其妙。

网友A:
也许设计者的本意是1#软启动故障时,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2#软启动。同样当2#软启动故障时,用2#软启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1#软启动。只是3#线感觉应该接在自动控制触点JJ'后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设计者的本意是1#软启动故障时,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2#软启动。同样当2#软启动故障时,用2#软启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1#软启动。只是3#线感觉应该接在自动控制触点JJ'后面。
您说的完全正确。100分

楼主:
重点解释一下是如何完成互投的,也就是自动状态下的一用一备。假如我们选择了先由二号泵工作。自动状态下有效。两只软启动的故障输出点。5联在一起,作为公共端。回路编号为3。软启动的输出端6。变为了有源输出。继电器k。得电动作读秒输出。为了防止对电网的冲击。软启动。已设置为延时故障输出。大约六秒。继电器K。是小型继电器HH54P型工作电流只有几十毫安没测过。保护了软启动的输出端。不需要再次过度。同理。假如首先选择一号软启动工作,一旦发生故障,启动二号软启动的。继电器将得电动作。这是我十多年前设计的符不符合安全规范。我不去研究。最简单,最可靠的。已经装配了近百台。大家可和国家建筑电气手册上的此类消防方案。进行比较一下。繁琐程度故障率都大大降低5-6倍低。元件成本,装配成本。都下降了很多。语音输入都是句号,不做调整了。大家谅解。补充一下两只继电器J是直流24V的。由消防远程驱动。

楼主:
现在的软启动控制端子排序基本统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个图就是软启动故障触点连接,在图上没有画出来,按理故障信号应串在控制回路里。这几个线号也标得有点莫名其妙。
仔细看装配图编号7.9所处交叉位置。

网友B:
消防的没做过。记得以前做污水时罗茨风机两台都正常要自动轮换投入。有一台故障时也自动切换至正常那一台

网友C:
真是学习了这个,消防这块确实没有做过,今天见识到了,远程控制,,厉害,真是大神的电路图

网友D:
这是接线图吧,不是原理图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也许设计者的本意是1#软启动故障时,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2#软启动。同样当2#软启动故障时,用2#软启动故障信号触点去启动1#软启动。只是3#线感觉应该接在自动控制触点JJ'后面。
3号线你理解错了,假如接在JJ开点后,那么手动状态下发生故障时也要转换了,故障转换只能是自动状态下有效。如果是2号回路已经发现问题这是就要强制使用1号回路,对吧。

网友A:
回复 楼主:
我是考虑你这样接法,在发生故障时,故障触点与远程触点并联,远程不能停止水泵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考虑你这样接法,在发生故障时,故障触点与远程触点并联,远程不能停止水泵的问题。
j就是远程能停

网友A:
回复 楼主:
软起故障信号在停止以后就自动复位吗?如果能自动复位那就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故障信号在停止以后就自动复位吗?如果能自动复位那就没问题。
有自然复位的,也有人工复位的。人工复位的应该提倡。因为软启动还能不能继续使应该由人到现场去确认。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起故障信号在停止以后就自动复位吗?如果能自动复位那就没问题。
远程状态下。软启动是由k来完成启动的。

网友A:
就按上图分析,选择1#软起动工作,当故障发生时,1#软启动5与6的无源触点闭合,3与9接通,K'得电,2#软起运行,远程触点J断开,K失电,1#软启动停机,如果1#软起动报警触点不释放,K'始终接通,2#软起不能停机。所以我认为软启动停机,报警触点自动断开,才能停止2#软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按上图分析,选择1#软起动工作,当故障发生时,1#软启动5与6的无源触点闭合,3与9接通,K'得电,2#软起运行,远程触点J断开,K失电,1#软启动停机,如果1#软起动报警触点不释放,K'始终接通,2#软起不能停机。所以我认为软启动停机,报警触点自动断开,才能停止2#软启动。
        这个不用过分去分析,既然选一号先工作,发生故障后能自动转到二号继续工作,同理,选二号先工作一旦发生故障又能顺利转到一号工作,就已经完成了消防自动状态下的一用一备工能。JJ是直流24伏继电器由消控中心远程控制,灭火过程中该信号是不会退出的,只有灭火工作彻底结束后,消控主机才能由人确认火灾现场确实没有再复燃的可能后让主机复原,退出全部消防信号。JJ触点释放,KK失电,软启动器停机。有些软启动器是会保留着最后的故障信的,消防应急时可以忽略,采用有源过度启动也就是这个目的。3号线位置是为了使设备更加可靠。消防控制基本都是弱电信号很容易受火灾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