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什么是经验,经验就是拿来可用并 能  推而 广之的知识或技能。举例说明,比如变频器,按启动键面板黑屏,松开按键,面板又显示正常。故障原因是驱动电路的驱动放大功率器件【放大三极管】短路引起的。这条经验放在任何品牌变频器的维修中都管用。这种故障,一般是由负载堵转导致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放大功率器件 驱动电流加大 短路 驱动电阻烧毁 模块炸机。所以说,学习总结经验并能推而广之,才是维修的最高境界。

网友A:
直接的经验,通常是从某个具体的事例中获得的。
能否推而广之,可从原理方面看有无一般性;无一般性者,亦有可能可从道理层面借鉴、启发。
这其间,个人因素亦可能起很大的作用。

网友B:
比起经验,思路才是重要的。做产品的,在设计阶段,就要做FEMA,重要器件失效模式产生的故障现象列表,评估产品风险。发生故障了,先要把可能产生故障的原因列表,再去验证,评估风险,提出整改措施。

网友C:
比起经验,感觉知识也很重要,因为目前自动化更新的很快,老的经验我们不能总是持守,必须与时俱进。

楼主:
我说的经验,是指经过检验是正确的,是经过思考 总结 提炼并上升为理论的一种具有指导作用的的东西。

网友B:
回复 楼主:
你举例的上升到理论了吗?为什么会这样?能从原理讲一下吗?给出8D报告吗?

网友D:
不能理解,有图在解释可能能明白
面板按键,按下黑屏,应该是背景灯熄灭,“驱动放大功率器件【放大三极管】短路”,这个短路是不可逆转的,尤其还说到“一般是由负载堵转导致变频器驱动电路的放大功率器件 驱动电流加大 短路 驱动电阻烧毁 模块炸机。”被炸模块是IGBT?
面板电路与负载驱动还有很多很多要跨越,想起网友一个问题,0-10v模入,连线对机器外壳有100多伏干扰,AD电路完好,IGBT炸,换IGBT修复,现场再用又炸IGBT,反复3此,厂家不再修理,赖客户使用环境差,解释不通。

网友E:
回复 网友D:
楼主胡扯你不要当真

楼主:
有句话,就是狼来了,你不信,我又奈何。有时真理掌握在少数人手里。按键不显示,说明驱动电路有短路,这有什么问题吗?

网友B:
回复 楼主:
像咸工一样画出原理图,讲清工作原理。没有图纸,你怎么说我们都不知道对与不对。

楼主:
按下按键【启动键】,黑屏,即完全没有显示,说明面板电源电压不足,被不明原因的拉低了,这里有两种情况,一种就是我说的驱动电路的功率放大三极管有短路,一种是变频器启动后,其散热风扇 才转动的机型,要是散热风扇或供电电路短路也会出现这种情况。

楼主:
可能有盟友对我有意见吧,可没有办法,我就这点能耐,就能总结点小经验什么的,姑且将就 就叫我【理论家吧】,与咸老师没法比吧。可能我书读的多一点吧,但基础不太好,就是一个笨鸟,既然笨,就要先飞,希望不足之处 欢迎批评指正。

楼主(2019-09-13):
我说的是,按下启动建,这点很关键,为什我说按启动键而不说按其它键呢?按下启动建,驱动电路就运行了,这才是关键中的关键,屏为什么会黑屏呢?说明电路有短路现象,将屏供电电压拉低,上电屏显示正常,说明开关电源正常,各路电源也正常,并且也已测量是正常的,按启动黑屏,所以问题只能发生在驱动电路,进一步,因为这种故障,在不同品牌的维修中,通常是功率放大管击穿引起的,不知我这样说行不行?

楼主(2019-12-11):
思路 哪里来的,不是凭空产生的吧?就像生产光刻机的技术,荷兰 人日本人的最先进,他们的思路哪里来的,还不是多年的经验与知识的积累,中国的航空发动机为什么赶不上欧美 不是知识 不是材料 而是工艺【优秀】,而是设计水平跟不上欧美,欠缺的就是欧美常年的经验【设计经验】积累,所以说厚积才能薄发,维修变频器 应用变频器也是一样。。。。

网友F:
经验 是平时 总结出来 的,但想都不想拿来就用也是不恰当 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