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一台直流电机由西门子6RA2825控制,启动后外部调速器在最低速时,系统应无输出,现在有很低的输出,排除干扰的问题,会是什么原因造成的?请大神解惑!

网友A:
第一,查看一下,启动以后,在给定为0时,那个P01的参数值是不是不为0%?如果是,接下来;

第二,断电,把输入端子4/5短接,上电并启动,再看P01的值是否为0?如果是,接下来;

第三,检查信号线电缆是否存在干扰与噪声。并做抗干扰处理。类似于等电位,接地,屏蔽什么的那种;

第四,不是上面说的,只要启动后,设定值为0,而P01的值就是不为0,那就通过调整E01看看?

楼主:
多谢多谢!明天就试试!

网友B:
版主讲的比较细了,我一般是直接把给定端拆了再测试,这样可以排除由于干扰的原因造成的给定电压跳变,一般西门子的直流驱动很少出现楼主讲到的问题,倒是变频器会有

网友A:
没错,西门子传动,直流系统是很稳定的一种。只不过要熟悉他的脾气秉性。现场的EMC安装布线也要做到位。

楼主:
实际检测,启动后给定为0时,P01=0.3,有时上下波动至0.1  0.5,E01=100;短接4 5端子,仍有输出。该系统安装多年,上周刚出现此故障,已将EO1上下微调,未见改善。请版主赐教!

网友A:
还有一招,就是把控制字使能关掉。端子38#置低位。等给定不为零时,将端子38#置高电平。这需要上位做一个逻辑功能来执行,如果是纯手动,那就在给定加入后,操作端子38#置“1”。停车时端子37置0.端子38#等到转速停稳了,在置0。

楼主:
您的意思在38加触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