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现在遇到一个问题CP 341 4-20mA  与CS-428/9AT 需要两线制通讯,电缆怎么连接

网友A:
接收,发送。正常还有个gnd的

楼主:
接CP341卡的8号9号吗

网友B:
这可不是4-20ma.
-20ma和20ma是串行电流环通讯.
cs-428不能用电流环.
可以用485/422.采用485的cp341合适,或者路线短的话,直接用232的341,省去428.
如果2线,看图应该是1,8连d-,5,9连d+.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意思是CP341-20mA可以用只不过要按照你说的1,8短接5,9短接?

网友B:
引用 楼主:
意思是CP341-20mA可以用只不过要按照你说的1,8短接5,9短接?
能把产品号发来吗?我确认一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TTY卡

楼主:
回复 网友B:
CS-428/9AT

网友B:
确认不能直接连.
需要电流环转232或者485.
1,8,5,9是电流环路,不是普通422/485信号差分电压.

楼主:
回复 网友B:
好的,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