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由于设备原因,有没有一种停电了靠电容还能够运行个0.1-1秒的伺服系统,不想用UPS,现在用的是A2 400瓦,本想接电容实现,但是电源实在太多,除了24V和280V,还有5V,12V,15,

网友A:
10ms还可以,100ms我感觉别想了

网友B:
一秒的话电容肯定是不行的;

网友C:
给伺服的直流母线附加电容器呢?增大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容量。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给伺服的直流母线附加电容器呢?增大直流母线的电容器容量。
说的有道理!赞一个!

网友E:
其他电压可以与这个共直流母线,我公司有一台设备就是这样的,电源用整流桥整流加电容,然后一台变频器与两台伺服的直流母线还有开关电源的输入线都接在一起。

网友F:
伺服电机这个东西不太懂。感觉用两万微法电容并联供电系统差不多吧,我曾经做过实验。用两万微法电容充足24V电。去点动HH54P小型继电器有效动作达到70-80次主要是进行消防系统测试

网友G:
现在高档滚齿设备都在直流母线上并接大容量电容,以保证在停电时系统控制刀具瞬时后退以保证刀具的安全。

网友H:
看看你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容耐压多少,按照500v直流母线电压输出,1kw负载1秒消耗1000J,500v电容,放光电量,需要10000uf,一般放不光,需要增加容量,大概100 000uf差不多了。可以先买来电容,加上试试。

网友H:
450V10000UF 电解电容 大概100多元,10个

网友I:
感觉像一串鞭炮。。。。

网友J:
回复 网友H:
是100多块钱买十个还是一个一百多块钱?

网友K:
虽然你不想用UPS,但还是建议你用,这样最简单可靠,价格也不是很贵

网友C:
回复 网友D:
经常看到,变频器如果在待机状态,断电很长时间,变频器才会彻底把电放干净。所以在直流母线上加大电容容量,即可保证足够的储能,延长放电过程。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看你的变频器直流母线的电容耐压多少,按照500v直流母线电压输出,1kw负载1秒消耗1000J,500v电容,放光电量,需要10000uf,一般放不光,需要增加容量,大概100 000uf差不多了。可以先买来电容,加上试试。
100 000uf   有问过供电电源的感受吗?(无保护的整流硅开机立刻说再见)

网友C:
呵呵,楼上抢火?说加电容容量,就只会加电容容量吗?作为电力电子变流技术专业,这种改造都算小儿科了。预充电电路的设计与制作,非常简单的呀。吓唬不了人的哈。

其实还有更好的方案,也是可以自己制作实现的。就是用蓄电池组自己做不间断电源,平时,电池组充满电待命,突然断电,电池组自动接通直流母线供电,别说1S的延时了。可以参考紧急应急灯的电路结构。

总之,想办法,都不难实现楼主的命题。有简单的,有复杂的。都是可操作的事情。

楼主:
回复 网友C:
首先谢谢各位大师的回复,关键是添加了母线电源,控制电源里面用多种电压啊,断电后测量母线电压还有余电,不知道是控制先断还是母线欠压,明天直接加接一路母线电压,断电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L:
充电到不是问题可以加二极管并电阻限流充电

楼主:
回复 网友K:
确实,就是后期维护要换蓄电池比较麻烦,工厂也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去换

网友M:
在控制电源前是否可以考虑试加超级电容?

网友N:
能不能科普一下需要那0.1-1S的时间做什么?难道你想用继电器切换备用电池供电系统使得伺服系统继续工作?

楼主:
回复 网友O:
楼上你这个是什么型号的说明书,台达A2 我怎么没有这个参数

网友C:
回复 楼主:
一般情况,变频器的控制电源都是两路供电,一路是直流母线供电,一路是外部独立供电。就像你的图示所指。这两路电源是任意其一。你可以试试用直流母线延时放电,看看控制电源是否也是跟着延时消失的。如果是,那说明在母线上加电容就可以了,省事。

楼主:
回复 网友O:
设备主轴是变频大电动机,惯性大,停电时从机伺服电机会不同步的,产生弊品

楼主:
回复 网友N:
设备主轴是变频大电动机,惯性大,停电时从机伺服电机会不同步的,产生弊品

网友O(2019-09-20):
回复 楼主:
三菱JE系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