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自己用的保护地线

楼主(2019-06-02):
自己用的人工接地保护埋地下两米。

网友A:
埋之前在根部撒上一层大颗粒海盐,填上土,浇水;如此在不同高度来几次就可以保证测试时接地电阻值小于4Ω。

网友B:
现在埋地线应该是三角形的地桩模式,另外这个虽然是保护地,但是如果把雷电引入了也挺危险的。要考虑周围的避雷措施,防止雷雨季对人的伤害。

网友C:
有没有测试过接地电阻符不符合要求。

网友D:
主要是接地电阻值要符合要求

网友E:
北方常用4*4的镀锌角铁植入地下3米左右,这里都是泥土的,比较容易实现接地良好

楼主:
准备再做一个并网重复

网友F:
这是什么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材质!
镀锌铁焊接。

网友G:
接零保护和接地保护不能混用,先把供电方式搞清楚,接地接错了比不接地更危险

网友H:
应该用50*50*5镀锌角铁,要2米长.....

网友I:
搞过几次接地,4号镀锌角铁2.5米长,间隔0.4米打下,四根组成一个矩形,顶端再连接起来,没有去测接地电阻,现场选择泥土水分大一点的地方。

网友J:
防雷不也得接地么

网友K:
引用 网友A:
埋之前在根部撒上一层大颗粒海盐,填上土,浇水;如此在不同高度来几次就可以保证测试时接地电阻值小于4Ω。
我这公司的接地要求小于2欧,不过我进来时已经建厂20年了,所以没见是怎么做的。

网友L:
请问怎么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L:
引用 网友D:
主要是接地电阻值要符合要求
请问怎么测量接地电阻

网友M:
我们以前公司搞ESD
就是用的50铜棒埋地2m间距5m埋上2根,并线25平方到现场!
周围配降阻剂。

网友N:
我们一般都用4*4的角铁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