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雷雨季节到了,大家关于防雷模块一般选用多大的?这个我还真是不知道。

网友A:
这个好像是分级别的,不同级别参数不一样,具体可以咨询一下厂家

网友B:
20KA与80KA三P15元一只与三P9000元一只的作用完全相同,有没有不信的?十多年前在郊区某大型墓地坐落在半山腰一照明电箱内一只三p20KA浪涌遭雷击短路,前级保护开关并没跳闸。具体保护啥了看不出来,不久一配电工程中要求用施耐德四p浪涌九千多一只,看说明书上唱的。简直太好了,采用的是国际最先进的。智能芯片及驱动系统可以有效的保护,,,,,,,不愿往下看了。我他妈就不信他能抗得住几万伏的雷击。

网友C:
也只记得使用位置不一样,选用的参数不一样;例如,总配电柜的、车间配电柜的、设备(用户)配电箱的,等。
若能找到施工图纸,可以参照理解。

网友D:
引用 网友B:
20KA与80KA三P15元一只与三P9000元一只的作用完全相同,有没有不信的?十多年前在郊区某大型墓地坐落在半山腰一照明电箱内一只三p20KA浪涌遭雷击短路前级保护开关并没跳闸。具体保护啥了看不出来,不久一配电工程中要求用施耐德四p浪涌九千多一只,看说明书上唱的。简直太好了,采用的是国际最先进的。智能芯片及驱动系统可以有效的保护,,,,,,,不愿往下看了。我他妈就不信他能抗得住几万伏的雷击。
给客户图个心理作用!

网友E:
赞成yxbk版版,防雷好像分3级,信号级有防雷端子.

网友F:
消防和气象审核必须要有的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