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2):
现场一设备控制器采用SR30+AE01模拟量信号板,程序应该说是用得好好的,没出现问题,从开始使用到第一次出现问题有一个月了,最近出现一次数据错误直接导致逻辑错误!!AE01信号板接一路模拟量信号,2线制压力传感器,传感器量程是0~6bar,现场压力值不为0,但PLC监控模拟量值却是0,而且没有零漂,一直为0,接果造成系统认为压力值为零,导致逻辑错误,AE01的配制参数(电流输入型、抑制、滤波这些)都用的默认值,网上查类似的问题,关于这个AE01信号板的问题其实也有不少,现在问题悬而未决,有说要更新PLC固件,有说AE01这种板子有问题的。。。。求助各位工控人

网友A:
接好线,进去标定信号试试.
要不然,把信号板寄给我试试.

网友B:
的确,我也碰到过,AE01信号板故障,楼主换个扩展模块试试,解决了说下

楼主:
回复 网友B:
请问你后来是怎么解决的?今天又出现故障了,PLC跑着自己跳到STOP,估计发生了硬件故障,明天到现场看看。今天打电话给西门子技术支持,说要么给外部输出加抑制回路,要么更新PLC固件。

网友C:
没有AE04呢 接上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