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0V输入,输出380V的变频器你用过吗?

楼主(2019-06-02):
今天在刷快手时看到一个视频,220V输入的变频器,输出380V,大家有没有用过这样的变频器。

网友A:
听说有这样的变频器,有这么 用的,但我没亲身经历过。

网友B:
是没见过,接触很多三菱的变频器,也偶尔接触到一些其它品牌的,这种的实物没见过。
应该会有一定的市场,不知价格怎么样

网友C:
见用户安装过,设备安装功率5.5kw,用户没有三相电源,设备调试人员发过来照片说是15kw逆变器,没有见到升压变压器,外形就是一台变频器,没有零线

网友D:
单相变频器带三相电机很多吧,ABB、西门子、施耐德都有啊。但一般功率都不会太大
比如ABB355手册里就有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相变频器带三相电机很多吧,ABB、西门子、施耐德都有啊。但一般功率都不会太大
比如ABB355手册里就有啊
人家同时220伏单相输入380三相输出,相当于内置和升压变压器

网友E:
这种变频器多了去了,伺服更多
这是一个项目的电路图,都是220供电

网友F:
小众品牌,本地就有几个生产的;

网友G:
像这种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都不会很大吧,只有当频率达到300Hz时,输出才能达到380V的。蓝色线的端子压的好有水平啊!

网友H:
早几年就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都不会很大吧,只有当频率达到300Hz时,输出才能达到380V的。蓝色线的端子压的好有水平啊!
人家可以设置,设置成50hz输出380伏

网友I: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44019

原理来了,自己随便拿台380的机器就改了,不过功率要放大!直接转咸工的帖子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都不会很大吧,只有当频率达到300Hz时,输出才能达到380V的。蓝色线的端子压的好有水平啊!
人家可以设置,设置成50hz输出380伏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如果是2.2KW以下的电机接线是采用角接方式还是星接方式?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都不会很大吧,只有当频率达到300Hz时,输出才能达到380V的。蓝色线的端子压的好有水平啊!
人家可以设置,设置成50hz输出380伏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如果是2.2KW以下的电机接线是采用角接方式还是星接方式?
你再想想

网友K:
这种变频器没有用过,2.2kw以下电机我直接改成三角形接法,用单相输入,三相输出的变频器调速……

网友G:
引用 网友J:
引用 网友G: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G:
像这种变频器的功率应该都不会很大吧,只有当频率达到300Hz时,输出才能达到380V的。蓝色线的端子压的好有水平啊!
人家可以设置,设置成50hz输出380伏
对于这样的变频器,如果是2.2KW以下的电机接线是采用角接方式还是星接方式?
你再想想
理论上输入220V,输出380V的变频器,其三相380V2.2KW的电机,采用星接应该可以正常运行。但实际中见过一设备维护人员在更换一台2.2KW新风机变频器时(原采用的是输入输出都是380V的变频器),将其更换为上述型号(品牌不一样)的变频器后,不能正常运行,变频器报过流故障。由于该新风机电机接线是在电机内直接星接后只引出了三根电源线,因此更换原型号变频器后运行正常。针对以上问题有一疑问,究竟是参数设置问题还是需要更改接线方式?

网友L:
我没有用过,只是拖动电机的话,一般都可以用三相220V的,因为单相的功率都不高。这种220V输出三相380V,应该是大功率才是,最少4kw以上才用市场。

网友F:
这种功率做不大的;

网友J:
回复 网友G:
如果参数没问题,那就是这台变频器质量不行

网友M:
英威腾的小功率的用过,现在还正常运行中。

网友N:
这种变频器某宝多了,价格还不贵,实话说吧,拿来改造小机器还是不错的,比如一些面馆和做蒸包子的店吧,里面就会经常用到和面机,以前是用里面带离合开关的那种单相电机(2.2千瓦)来做正反转,由于面团的黏度比较大,电机和转换开关会经常坏,如果你一次升级,用这类的变频器,配标准电机,再配个工控板来控制,机器耐用多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D:
单相变频器带三相电机很多吧,ABB、西门子、施耐德都有啊。但一般功率都不会太大

比如ABB355手册里就有啊
人家同时220伏单相输入380三相输出,相当于内置和升压变压器
原本就是逆变器,,,无非就是少一相,,,

网友P:
某些职业学校,技工学校,实训中心大量采用类似单相220v输入,三相380输出的变频器,其中原因就是简单低价实现教学培训目标。

网友Q:
小功率的好多,大功率的还是没有

网友R:
常见小功率变频器,驱动能力没用三相输入变频器强大。

网友S:
有,考试的时候多数用这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