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谁能从专业的角度解释下开关柜上下级“协调保护”这个词?

为什么电源一般不直接到电机起动控制柜的,必须要经过一级一级的开关柜。

这边遇到过一个问题一时让我有点蒙,现场机组及起动柜均到位,但上级的开关柜均为安装好,业主强行要求24小时试运行,直接取了临时的380V电给110KW电机用,电缆规格为3*185+1*95,虽然有150m左右长但也算勉强够用。
但我直接以上端保护没有为由拒绝了,虽然起动柜内相应的保护也基本都有,但我们从来没这样试运行干过。

网友A:
直接现场保护,直接现场试车是可以的吧.
分级保护,是因为各级管的设备不同,类型数量不同.
保护的话,先自己最近级.如果越级,会造成除了自己以外,无关设备大面积的停机.

网友B:
配电线路具有动作选择性,保护选择性如图,参考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试是可以的,已经试过了,启动成功,运行几分钟。现在是对方要求24小时连续运行,起动柜前端什么都没装,直接从老变压器拉了一根临时电源。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老变压器的容量.
把起动柜里的保护整定好.
把事故预案做好,领导签字,24小时派持证电工监护,就试吧.

网友C:
不同的保护级别,其整定值是不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检查一下老变压器的容量.
把起动柜里的保护整定好.
把事故预案做好,领导签字,24小时派持证电工监护,就试吧.

是的,排除掉我们供货的质量问题,如果要试,出问题他们自己负责,我是这样说的,他们自己也不敢肯定。

网友D:
引用 楼主:
试是可以的,已经试过了,启动成功,运行几分钟。现在是对方要求24小时连续运行,起动柜前端什么都没装,直接从老变压器拉了一根临时电源。
楼主做的对,如果发生意外,直接变压器的熔断器熔断,直接导致,所有从变压器用电的设备停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电线路具有动作选择性,保护选择性如图,参考看看~

我理解的从三个方面说就是变压器+电缆+机组

机组保护,起动柜设置有;
临时电缆的过载/接地保护如何实现?
变压器的短路过载保护如何实现(即使取电的变压器容量满足要求)?

网友E:
能量分配的需要,或保护要求等。

网友F:
现场实际很多这种情况,不规范,对启动柜到变压器的这段电缆和变压器本身没保护,虽然出问题的概率较低,但是出问题可能就不小,要有人承担责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