摆臂wending 控制

楼主(2019-06-03):
目前正在做一套摆臂的控制,由PLC和变频器控制,完成抓取和码放的动作。
因为抓取物件是蛋类,极易破碎,目前的控制流程是蛋到位,慢速摆臂运行抓取,中间位置高速,等到托盘到位,慢速码放,但是实际控制的时候很难做到稳定的停止,即使慢速5hz,等减速时间到了抱闸,还是会出现夹具晃动的情况,请问大神如何做控制

网友A:
变频器不好实现这个控制要求,精度低,而且变频器低速扭矩不好用,建议使用伺服驱动器,这个就可以,而且伺服尽量选择大品牌,例如台达,西门子,安川等系列

网友B:
是不是减速时间太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