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情况是这样子刚开始是可以运行起来的,后来操作员把主站上面的两根dp线对调后,就报警了。

楼主:
这个是从站的报警

网友A:
操作员好评。

楼主:
主站一根到触摸屏,一根到从站去了。从站的到了一个伺服驱动器。

楼主:
还有目前在博图里面就看到两个地址

网友B:
一个dp  一个mpi  那能对调喃

楼主:
我想问的是怎么才能恢复过来哦。不然我现在在广东回不去了。

网友C:
现在看来,315上面sf,把监控的cpu诊断发上来.
其它上面的都是bus问题,把dp电缆重新检查一下.
还看到有终端电阻可能拨动了?
dp地址应该是对的吧.

网友D:
SEW那个DP头要打到ON,第2个图DP头打至OFF

楼主:
现在是mpi端口跟dp的端口都为2我现在要怎么改啊?

网友E:
终端电阻位置不对,主站进出线的,终端电阻位置应在off。。。

楼主:
回复 网友C:
电阻按正确方法试过了,还是 不行。我问下是不是博图不能上载用step7下载的程序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电阻按正确的方式试过了,还是不行。看来明天只能叫以前的同事远程看下了

网友F:
回复 楼主:
博途无法查看300的程序

楼主:
回复 网友F:
了解了刚刚才在电脑上装好step5.6的软件,这win10要人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