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0-10V调光电源在调光的时候都是以PWM的方式来实现亮度变化的吗?

网友A:
差不多吧,最终也是pwm的多.

网友B:
那种可控硅控制的应该就不是PWM了

网友C:
由于信号隔离的需要,一般通过PWM来传输模拟信号,有直接将PWM DIM调光,也有将PWM再次滤波后变成直流电压调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