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有个客户,都是A540 30KW的多,各种毛病,修复后带4KW电机运行,启动就跳空开!空载三相是平衡,而且直接去客户厂里试机带负载没问题。所有三菱的机器都这样!由于条件有限,这里三相电只能配置10A空开!其他品牌变频器从没有这个问题!

网友A:
楼主是在说,变频器的启动电流大?变频器不是软启动吗?特别是V/F控制,难道从零开始启动也是大电流?还跳闸呀?不过10A的开关,也确实小了一点。但不至于跳闸吧?慢慢的加速呢?也会跳闸吗?

楼主:
不管怎么都会跳!我怀疑主电容容量很小,但查不到资料,又没测试大容量电容的工具!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主回路电容都是千微法级别的,要上电桥才行吧

网友C:
其他品牌变频器大到160kw我都是用D10安断路器,上电没有跳闸。

充电电阻小有可能跳闸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充电电阻小确实会跳,但只是在上电过程跳,给电容充电的过程发生,比如海利普的机器,充电电阻就小!我这是充电过程也会跳,但反复加电,电容充满后就正常了!问题是加电完成后,启动变频器,带个小负载不应该跳,空开跳闸又没办法监控到电流!

网友D:
回复 楼主:
电容表就可以了

网友E:
带4个千瓦电机如果你的三相空开整定跳闸电流偏小会跳闸就不奇怪的,建议用老式的指针钳表卡一下进线电流看看,但楼主说其他变频也是拖这个电机没问题的话说明空开是正常的(一般用变频器带电机,用数字表卡变频器的进线电流会比电机的额定标示数要小)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主回路电容都是千微法级别的,要上电桥才行吧
电容器测量范围从25pF-100mF,分辨率1pF

楼主:
回复 网友B:
晕,那么大字我居然没看见,是个东西不错!

网友F:
这个还不错,带连续测量功能,而其他测试仪多数都是每测量一次按一次按键进行下次测量。

网友G:
应该是主回路大功率滤波储能电容有问题 还可能载波频率偏高,空开是否是带漏电检测,应该用普通断路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