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2.3A的小步进电机,本人选择的驱动器的峰值电流是2.2A的。上电后 旁边的大步进电机 使能后用手去转动是转不动的。可是小的步进电机,可以转动。(转起来是 一顿一顿的有阻力,和不上电的时候情况不一样)。请问大家,这个现象正常吗?

网友A:
这么点个电机,没多大锁紧力,能转动是正常的。而且你配的驱动器峰值才2.2A,明显偏小。

网友B:
有些驱动器的锁轴电流是单独可调的,是不是调的太小了

网友C:
正常的,如果很顺的转动就不正常了

网友D:
小电机力小

网友E:
小电机锁定的力量小,正常的

网友F:
步进电机通电后,转子通电,在磁场下受到力的作用,用手转动,手的转动力矩如果大于电机磁场的力矩,可以,反之不能。

网友G:
以前维修机械灯光时候,机械灯光里面就有很多的步进电机,通电后大电机你基本不能转动,但里面驱动换颜色和花纹版这些小电机就可以的,早期的意大利电机里面的转子掉磁性粉末会卡死电机,国产电机就相对耐用(电机是工作在高温的条件下)

楼主:
应该是步进电机本身力矩小的问题,谢谢大家的。不过这个问题又引发的另一个问题。如下:小电机在使能状态下,带动的轴需要经常性靠外力转动(该驱动器的使能无法控制,比较low)。这种使能状态下靠外力转动电机,会不会对电机的寿命有影响?有没有什么风险? 具体动作:外力转动使能状态下的步进电机正转,结束后PLC控制步进电机反转。来回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