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今日有个客户使用我们的Modbus TCP/Modbus RTU产品连接wincc与一台恒压供水专用控制器,要求如下图所示:

所用设备如下:

1、Modbus TCP/Modbus RTU模块

2、上海恪成的KP553恒压供水控制器

3、上位机用wincc。

硬件连接图示如下:

我们只需按照下图所示,在wincc中建立驱动,并建立变量即可读取该控制器的数据

网友A:
把WINCC 玩的就像我玩的MCGS的差不多,。。。。厉害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哪里有,夸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