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请教大虾,S1200工艺对象驱动设置界面中为什么没有驱动器选项,我已经在组态中设置好了s120驱动及电机了?

网友A:
硬件组态显示未分配,看样子你的S120驱动器并没有组态好啊

网友B:
。。。。。。 方向错了 -----  你这个控制方式不能用系统的PTO工艺组态 。

                        我喝酒了,所以半梦半醒,尽量说说吧:
                        好像要安装GSD文件。
                        S120配置可以用StartDirve
                        控制方式好像用库文件。。。好像是FB285什么的。。。
                        驱动器是PN型号吗?如果是,可以走PROFINET
                        头晕。。。。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哈哈!高手都要这种状态是吧!表情让我想起了诗仙李白了!我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