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大家好,我买了个旧的杨力jh21-63冲床,要接数控送料机,在网上查要接凸轮信号,也找到了F1 F2 F3 F4 F5 F6,也可以设置角度,设置的f1为送料角度270-90但是这f1输出的是22v,(与0v端子的电压),在f1接上中间继电器后就1v多了,麻烦告诉下小弟,这该怎么接线啊,万分感谢

24v的中间继电器

网友A:
送料机要的是什么信号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送料机点动一下就送一段距离,外接接常开开关

网友B:
可能这只是个信号,不能够驱动继电器。试试加个放大板

网友A:
你这个估计冲床出来的是高电平24V,一般数控送料机输入是低电平,可以
1.咨询一下送料机厂家,
2.用一个光耦转换一下,
3.在冲床上单独装一个接近开关.

网友C:
楼主方便上传照片吗?这样好分析

网友D:
这个冲床没搞过,但基本的思路是在保证人身安全的条件下,送料到位后冲头才能下冲,至于楼主具体使用哪种方式送料,送料距离等请参考具体的状况去设计,以前在头条看过有人发过视频,但不是很详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