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如8转换成 2#0000_0001_0000_0000

网友A:
错,应该是0000_0000_0000_1000

网友B:
哥,这个好像计算机附件的有个程序员计算器可以计算。里面各种进制转换,转换的结果写到PLC ,这个可是基础的基础呀。。。

网友C:
你说的是PLC程序转换吗?    你可以用CONV指令
程序右键,显示为二进制就行了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哥,这个好像计算机附件的有个程序员计算器可以计算。里面各种进制转换,转换的结果写到PLC ,这个可是基础的基础呀。。。
兄台,同款啊

网友E:
基本功不能丢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