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3):
QD75D4N控制安川伺服电机时,QD75D4N没转脉冲数设置为5000,安川电机分辨率24位,由此计算电子齿轮比,将该参数设置到伺服参数Pn20E与Pn210中,进行JOG运行,QD75侧指令速度为300,用sigma win+检测电机速度为60,速度减少5倍。求大神指教。该电子齿轮比该如何设置。

楼主:
分辨率为16777216

网友A:
安川伺服要达到没转5000个脉冲,那电子齿轮比设置成4194394比125试下。
这数字是不是在安川的可设置范围内。

楼主:
回复 网友A:
请问,这个电子齿轮比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网友B:
回复 楼主:
电子齿轮比分子设成16777216,分母设置成5000就行了,这样就是5000个脉冲转一圈了

网友A:
每转一圈所需要的指令脉冲数5000,乘以电子齿轮比,结果等于编码器分辨率16777216.
这结果写进去可以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