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反转互锁

楼主(2019-06-03):
这是那个工程师设计的柜子,电动机用交流接触器控制正反转竟然没有互锁,开关上也没有。

网友A:
关键是运行过没有 真是这样就太危险 了呀

网友B:
嗯(⊙_⊙),不太妥当啊。希望重视。

网友C:
是不是用按钮互锁了。

网友D:
仔细看986/19就是互锁,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986/19就是互锁,
1986还有一个只看到19的线号是接入线圈A2的,并不是互锁。接触器上常闭触点没有用起来。
有的接触器是机械连锁,这要拆开才能看到。
如果是PLC控制,在程序中互锁,但是万一接触器损坏触点粘连,就会发生危险。
还有一种是旋钮控制,机械上不会同时输出二个信号,但是接触器损坏触点粘连,一样会发生危险。
我设计安装的正反转电路,在程序中有互锁,在接触器也有互锁。

网友F:
按钮也没有互锁吗?
可能多此一问了,楼主说的开关是不是就是指的按钮。

网友G:
市面上有一种互逆的接触器,就是靠机械互锁的。

网友H:
看着状态有人修过,接触器0901,没有常闭触电,可能最初是由互锁的,但是维修买的配件不对就给拆了。接触器都成万国博览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看着状态有人修过,接触器0901,没有常闭触电,可能最初是由互锁的,但是维修买的配件不对就给拆了。接触器都成万国博览会了。
严重同意,出厂不可能接触器还分几个品牌的,应该是前期的机械互锁改成普通接触器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仔细看986/19就是互锁,
1986还有一个只看到19的线号是接入线圈A2的,并不是互锁。接触器上常闭触点没有用起来。
有的接触器是机械连锁,这要拆开才能看到。
如果是PLC控制,在程序中互锁,但是万一接触器损坏触点粘连,就会发生危险。
还有一种是旋钮控制,机械上不会同时输出二个信号,但是接触器损坏触点粘连,一样会发生危险。
我设计安装的正反转电路,在程序中有互锁,在接触器也有互锁。
图片能正拍一下吗?,0901右辅助点就是用来互锁的。

网友J:
这个可以改一下,不然有点危险。

网友E:
接触器右边是常闭触点21与22,仔细看21上面并没有接线,能看到下面A2线包的接线螺丝。如果是有接线,线应该挡住下面的A2接线螺丝。

网友K:
回复 网友E:
大佬 你说一下 如果粘连了 还有啥互锁能起作用

网友L:
引用 网友H:
看着状态有人修过,接触器0901,没有常闭触电,可能最初是由互锁的,但是维修买的配件不对就给拆了。接触器都成万国博览会了。
0901是带一对常闭触点,0910带一对常开触点,一张图片上三种品牌接触器,看来是经过多人维修。没有连锁不放心自己改下线路也是简单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H:
看着状态有人修过,接触器0901,没有常闭触电,可能最初是由互锁的,但是维修买的配件不对就给拆了。接触器都成万国博览会了。
21-22 (nc-nc)不就是常闭触点吗

网友N: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鸟都有,上次看到一台自动糊盒机所有零线都是用双色线的,这个电路有可能是在设计时没想到,也有可能是接线时偷懒了。

网友O:
没事,最多短路跳闸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K:
如果用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互锁连接的话,当正传接触器触点发生粘连,那么正传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不能复位闭合,那么反转接触器线圈不能得电,不会发生相间短路危险。

网友E:
回复 网友K:
按保护功能上来说,接触器互锁只能防止相间短路的发生。
   就触点粘连来说,只有一个触点粘连,只是电机端子带电,不能反转,如果二个触点粘连,那么电机过流,热继电器动作,接触器上面的断路器应该跳闸(如果电流选择合适的话),如果三个触点粘连,电机不能停机。
   以上都是基于原理分析的,实际上触点发生粘连,一般由于电机损坏过流,相间短路情况下发生的。
   一般设计控制线路,比如正反转电路,首先控制不能乱,PLC内部互锁,在任何情况下只有一路可以输出,在外部,接触器需要互锁,当接触器发生粘连状态,PLC是无法知道的,所以要依靠接触器触点互锁,防止二个接触器同时吸合的事件发生,至于过流与短路,应当由断路器保护。

网友H:
回复 网友M:
我给记反了。

网友P:
我是做这样的,手动依靠按钮和接触器联锁;
自动依靠正反向切换开关和接触器联锁;
远程PLC程序内部做,外部线路依靠接触器联锁;

网友Q:
正反转互锁,用以防止正反转接触器同时得电,为多个保护方式的一种;虽然难以防止其他异常情况,但却是一种常规的保护方法。

楼主:
厂家也太粗心了,已经换了好几组了,现在已经改了。

网友R:
哈哈,乱世出英雄

网友S:
回复 网友G:
机械互锁是加在两个接触器中间的,这里中间也没有看到

网友T:
缺乏实战经验,不光正/反转接触器需要机械互锁,而且正/反转转换时需要延时。

网友D:
引用 网友T:
缺乏实战经验,不光正/反转接触器需要机械互锁,而且正/反转转换时需要延时。
你是想排除一下旋转惯力。

网友U:
要是控制是旋钮开关,是不会同时启动的,但是安全考虑是必须要增加互锁的!

网友V:
NC辅助触点上看到有接线啊。一般这个辅助触点都是互锁用的呢。

网友E:
回复 网友S:

楼主发的图片中是没有,我只是想说机械互锁也是一种方式,相比机械互锁,触点互锁就多接一点线而已,也能达到效果。

网友W:
对于开关电路实现的电机正反转,确实需要要么触点互锁;要么机械结构互锁。而对于调速控制正反转,因为实现的方法是控制电路内部的逻辑,所以,主电路只有一路,没有两套接触器。这样的互锁是弱电逻辑实现的。

网友X:
这个是不是PLC的,接触器没有常开触点,不能机械自锁;0901有一组常闭触点,可以实现机械互锁吧,但是确实没有接

网友M:
这个,没见电机多大,大马拉小车,还考虑触点粘连吗?
工艺不清楚,PLC控制,正转-反转切换有个停顿时间,程序都管住了,外电路不互锁也无妨。

网友Y:
引用 网友M:
这个,没见电机多大,大马拉小车,还考虑触点粘连吗?
工艺不清楚,PLC控制,正转-反转切换有个停顿时间,程序都管住了,外电路不互锁也无妨。

这不敢苟同。

正反转控制电路必须保证在任何时候都不能造成相间短路现象。如果没有采用触点连锁,万一接触器触点粘联(烧融合不能脱开),另一个接触器仍可以吸合,这就容易发生相间短路的可能,所以,不管是PLC控制还是什么控制,触点联锁是必须的。

因为触点粘联(包括铁芯粘联、铁芯不能释放等),这是最经常发生的故障之一。而PLC控制即使做了程序联锁控制,但并不能保证接触器的触点不出现不能分开的可能,因为PLC不能检测到接触器触点是否真的断开。

网友M:
回复 网友Y:
您说的没错
请问,为什么说触点粘连了

网友Z:
互锁是必须有的。

网友Z:
回复 网友Y:
正解,至少要加串闭点互锁。重要场合还需要加上机械互锁装置。

网友Y:
引用 网友M:
您说的没错
请问,为什么说触点粘连了

因为触点因通过电流超过允许的要求或者接触器选型不合理造成触点粘联的可能是经常发生的一种现象,再一个就是接触器铁芯因油污、异物卡阻或者剩磁等某种因素造成吸合后不能释放造成的触点粘联(连)。

所谓的触点粘联就是指触点粘接在一起不释放(分开)的现象,这是接触器之类的电磁开关器件经常出现的故障之一。

网友M:
回复 网友Y:
“所谓的触点粘联就是指触点粘接在一起不释放(分开)的现象”所以问粘连,恐怕这是最初级的现象,换个角度,是不是电机该停不停,可能之一是触点粘连了。
前边我说了,大马拉小车,电机正转到反转有时间管着,再就是工艺要求,这些楼主都没表明。
20多年前,见过客户的电机正反转主接触器就是这样,只接控制线+电机线,按选型资料大了二级。
原来有互锁电路(线头包起来了),由于启停频繁,基本年余就要换,中间二把刀还选错过接触器(nc-no),耽误生产,一线工人闹,后来,换用大的接触器,它的反转很少用(排除故障或检修时才用)。
担心触点粘连,看到该停没停(也可能是位置检测失效),拍急停。
现场就这样,问题解决,哪管什么应该和必须,效益好时保生产线不停,什么着都用。
有互锁电路,接上就是了,鬼知道他为什么不接,可能工单没要求,或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吧。

网友AA:
那种可逆接触器是不是就是有机械互锁的

网友Y:
引用 网友AA:
那种可逆接触器是不是就是有机械互锁的

即使有机械互锁,也不一定保险,接触器铁芯释放后触点不脱开,什么互锁都是假的。

唯有通过触点作电气上的联锁才是可靠的,除非联锁用的常闭触点不能脱开(也粘联了),那就没有办法了。

网友AB:
从楼主发的照片看,是电机正、反转控制,但是没有安装互锁功能,互锁功能很重要,就是防止正、反转同时工作,导致相间短路。互锁是正、反转接触器的辅助常闭触点互锁,当正转时反转就不能同时工作。电气控制必须严格按照规定安装。这样才能够安全运行......

网友M:
回复 网友Y:
机械互锁,触点粘连,铁芯也不能回位吧,要能回位,这机构设计就太失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