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设置WINCC静态文本显示画面窗口名称

楼主(2019-06-04):
如图,怎么设置静态文本(如箭头所示)显示画面窗口名称呢?

网友A:
首先内部变量新建一个文本变量,数据类型为16位字符集
把该静态文本属性中“文本”的与该变量关联
在不同的按钮动作中添加C动作
char a[16];
strcpy(a,"process");
SetTagChar("画面名称",a);

网友B:
为你的静态文本字体属性中的TEXT组态C动作,动作内容如下:
{char *name = lpszPictureName;
char *pdest;
int ch=':';
pdest=strrchr(lpszPictrueName,ch);
if(pdest==NULL)
return lpszPictureName;
else{
name=strcpy(name,strrchr(name,':')+1);
return name}

楼主:
画面窗口的画面名称事件直接连接属性界面中只需关联相应静态文本的名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