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11s万能卷板机液压不能下

楼主(2019-06-04):
今天厂里面有一台液压卷板机突然就不能下了,查了一下,开关没问题,按下开关,plc输入有信号灯亮,输出端没有信号灯显示,是不是plc这个模块坏了,其他功能正常

网友A:
下降除了按钮应该还有其它条件吧,比如下降到限位开关

网友B:
PLC坏的可能性比较小,手动是否正常,检查PLC外围电路,个人认为断线或者接触不良的可能性比较大。

楼主:
原因找到了,系统参数翻倒侧和固定侧降值从0改到200就好了

楼主:
已经找到原因了,改了系统参数,翻倒侧和固定侧降值原来是0改为200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