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确认一下。硬件方面不是很清楚。

楼主(2019-06-04):
这个x1接口还能识别出cpu但是不能上载程序

楼主:
另外一个x2接口都不能识别出来。我现在想问的是是不是可以确定这个cpu的接口坏了?还是程序禁止上载?

楼主:
我自己的编程线是好的,软件也是可以的。因为我在其他一个cpu313试了可以用的。

网友A:
楼主不能上载提示什么
这个接口应该是接到其他设备上也有吗,如果接口坏了,应该就会通信中断,会有报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能上载提示什么
这个接口应该是接到其他设备上也有吗,如果接口坏了,应该就会通信中断,会有报警
就是有报警

网友B:
你倒是上传下报警信息呀?先测试是否连接成功,加密不让上载的话一般会提示需要输入密码的。

网友C:
有可能是连接线上 的某根排针坏了

网友D:
这个是老款的型号,看下是否支持上下载的功能,

网友E:
端口被占用了吧

网友A: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不能上载提示什么
这个接口应该是接到其他设备上也有吗,如果接口坏了,应该就会通信中断,会有报警
就是有报警
那个报警灯亮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哥,就是在上载时候不成功出现的提示。

楼主:
回复 网友A:

就是这个报警,

楼主:
回复 网友A:
软件提示是这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报警,
BF---红灯,网络故障,通讯故障导致CPU停机

网友A:
回复 楼主:
http://www.ad.siemens.com.cn/productportal/prods/published/Soft/Soft_2.5/Soft_2.5.html
无法链接参考一下这个网址

网友F:
引用 网友C:
有可能是连接线上 的某根排针坏了
你想法太多了,人家这个口用着呢。。。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这个是老款的型号,看下是否支持上下载的功能,
多老的型号都支持。。。

网友F:
大概率还是操作问题,请参照以下。
无法从PLC上传(下载)硬件组态?(PLC可以正常和上位机通讯。)-工业支持中心-西门子中国  http://www.ad.siemens.com.cn/service/answer/solution.aspx?Q_id=47330&cid=10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