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单位里要进行设备改造,需要采购一批软启动器,负载全部都是水泵,领导让我报一下,提些采购建议,上网也百度了下,软启动器的品牌和型号也很多,但都没用过,不知道实际使用效果如何,大家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软启动器都是技术比较成熟的产品了,国产的西驰,西普,雷诺尔,威尔凯,斯达森;国外品牌施耐德,abb,西门子。

网友B:
我经常选用国产日业,或齐力达等国产品牌。价格较低一般选择中文版,从来没坏过,与施耐德,雷诺尔都差好几倍价格

网友C:
我用了两台正泰的,是在线式的,不需要旁路接触器,感觉还可以,使用了差不多两年还没出现过故障

网友D:
我们用的施耐德的,8年了一个没坏

楼主:
谢谢楼上的各位

网友E:
其实负载全部是水泵,建议选择变频器,虽然价格贵些,但运行稳定,还能节能。

网友F:
推荐西门子SIRIUS 3RW51软起动器

网友G:
前面一直ab,后来换了施耐德ats22

网友H:
我们用的施耐德的,15年了没坏.选型和使用环境很重要,温湿度 粉尘 振动。

网友I:
我们用的是西为的和西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