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 PLC程序求助

楼主(2019-06-04):
求助一个FX系列的程序,触摸屏上有8个按钮,分别对应Y0至Y7输出(外加一个复位清除键)。程序要求:根据8个按钮选择时的不同顺序,对应相同顺序的输出。

楼主:
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A:
没有弄明白什么问题!

楼主:
触摸屏上有8个按钮(M0-M7),比如分别选择M7,M1,M0,M4,相对应的Y7,Y1,Y0,Y4分别间隔1秒输出。

楼主:
对应输出完毕后,全都复位

网友B:
这种问题竟然每年都有人提出来,我都在这个论坛为这种功能写过欧姆龙程序,三菱做法也一样,构建一个队列结构,输出只要遍历队列就可以。队列指令三菱也有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触摸屏上有8个按钮(M0-M7),比如分别选择M7,M1,M0,M4,相对应的Y7,Y1,Y0,Y4分别间隔1秒输出。

有没有顺序要求,比如在触摸屏上按下的顺序是M1,M7,M0,M4,那么输出的顺序就是Y1,Y7,Y0,Y4,另外请告知是FX的哪一个型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应输出完毕后,全都复位
是自动复位,还是人为干预复位

网友E:
这个逻辑有点复杂

网友F:
假如楼主按下按钮的时间间隔超过1秒,是否也是按照间隔1秒的输出?要求不同,写法不同

楼主:
回复 网友C:
PLC用FX3GA的,顺序根据触摸屏选择的按键来,来没有固定的顺序。选择好触摸屏的按键后,按下启动开关,待对应输出完,再全部复位。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三菱的列队指令是哪个?你编的那个程序能个链接吗

网友G: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列队指令是哪个?你编的那个程序能个链接吗
来,一起来拜读一下老师们的帖子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412533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三菱的列队指令是哪个?你编的那个程序能个链接吗

SFWR,SFRD

网友I:
先入先出的队列

网友J:
长知识了。我也学到了这个知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