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各位老师好; 我这有一台台达变频器VFD370B43W-P   打运行报OC   现在不知如何下手 请老师给于技术支持。先谢谢。

网友A:
是空载报还是带载报,是已运行就报,还是运行中报,运行输出是否正常,如正常,不接霍尔,还报过流否?

网友B:
空载试试吧,空载没问题就是负载的问题,往往负载有问题

网友C:
数据初始化后不接电机还报的话就送修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感谢老师的回复   把皮带去掉  还报OC   空载就报OC

网友A:
拔下霍尔线,驱动变频器试试。

网友D:
把电机和变频器的线脱开 看看

网友D:
电机和变频器的连接线没有脱开前 最好不要拔掉霍尔传感器的线 启动机器

网友A:
空载测输出,如果三相平衡,停止变频器,断电,拔掉霍尔线,送电启动变频器,还报过流否?

楼主:
好的  谢谢各位老师   我试试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