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我所设定的东西在新的plc和昆仑通态上面是可以通讯的,拿到现场以后安装上就不通了,昆仑通态显示通讯故障2,

楼主:
现在急需解决跪求大神协助

网友A:
实验室和现场的差别估计就是信号线的不同吧,难道你在现场的电源干扰会多得离谱?应该没辣么夸张吧

网友B:
干扰的可能性低,还是接线哪里的问题。

终端电阻之类的。

网友C:
通讯线断了

网友D:
将现场的设备拆下,在现场单独连接PLC和屏试下。

楼主:
后来又试了试,不通了,怎么办,9针插头接线只接2,3,5,查看故障2,说端口被占用,这怎么更改端口????

网友E:
这种情况你可以更换COM口或者驱动重新安装一下,因为这个驱动重新安装一下驱动重新安装下驱动,你可以用串口多用几场再试下

楼主:
现在连上了,方法就是所有时间调到最大,而且时间还必须得一致,plc上和昆仑通态的,现在又发现个问题,我一掉电,再上电又出现通讯故障2,如果重新写入程序才能得已恢复,为啥哇????

网友F:
通讯设置不会保存下来?

楼主:
通讯设置已经保存下来了,感觉plc有故障,因为plc联机时一直出现stop不会run,plc已经打到run上面可是run指示灯不亮。

网友G(2019-12-10):
我也遇到过AS228T和昆仑的屏通讯开始的时候通讯正常  但是没多久就出现通讯不上   我现在用了一个交换机把两个连上就好了  但是具体为什么能解决一直没有弄明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