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厂里负责人不懂情况搞了一个全是漏保的配电柜作为整个厂的供电,询问下各位高手,如何将漏保改成三相空开(200A额定电流、50mA漏电电流),最好有图解,谢谢

网友A:
拆开盖板,将电流互感器引出至跳闸线圈的二根线剥开短路就行,如要恢复漏电保护功能再将短路线分开。

网友B:
把漏电脱扣的电磁铁线圈断开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是说将漏电保护开关、拆除其漏电保护功能,则不建议这样使用;
负荷情况,及现在的使用情况,配电柜的情况,如何?

网友D:
就是取消漏电功能,打开上盖就能看到

网友E:
不懂各位有没有注意到每个品牌的不太一样啊!是不是应该说明是哪个品牌的什么型号开关,这样更加准确呢

网友F:
我曾经看到过一个自动开关和漏电保护是连体的,没法拆开,所以需要整个换不带漏保的开关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