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第一步 首先确认是变频器的故障还是外部原因起的 。
第二步 分析。 过电流故障,通常有2种原因引起:1.驱动电路故障【管压降检测电路异常】;2.电流采样器件 采样电路 电流检测或保护电路损坏引起的过电流故障。
如何判断呢?出现故障 能复位,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或保护电路 或采样电路 采样器件故障;不能复位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
第三部 着手维修,根据以上分析制定维修方案 确定维修方向,进行维修。

网友A:
  楼主一点点总结,我跟着一点点学习。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步 首先确认是变频器的故障还是外部原因起的 。
第二步 分析。 过电流故障,通常有2种原因引起:1.驱动电路故障【管压降检测电路异常】;2.电流采样器件 采样电路 电流检测或保护电路损坏引起的过电流故障。
如何判断呢?出现故障 能复位,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或保护电路 或采样电路 采样器件故障;不能复位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
第三部 着手维修,根据以上分析制定维修方案 确定维修方向,进行维修。

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不知各位碰到没有,台安N2系列的,上电或一运行就报OC,驱动和电流检测都没有问题,各电压都正常,最后把各种滤波电容全换了就好了,估计是波纹有点大,不稳定造成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楼主:
第一步 首先确认是变频器的故障还是外部原因起的 。
第二步 分析。 过电流故障,通常有2种原因引起:1.驱动电路故障【管压降检测电路异常】;2.电流采样器件 采样电路 电流检测或保护电路损坏引起的过电流故障。
如何判断呢?出现故障 能复位,一般是电流检测电路或保护电路 或采样电路 采样器件故障;不能复位一般是驱动电路故障。
第三部 着手维修,根据以上分析制定维修方案 确定维修方向,进行维修。

有一种特殊的情况不知各位碰到没有,台安N2系列的,上电或一运行就报OC,驱动和电流检测都没有问题,各电压都正常,最后把各种滤波电容全换了就好了,估计是波纹有点大,不稳定造成的
N2通病只换2个小电容就可以这种修过近百个…

网友D:
回复 网友B:
我上次也遇见一个。测哪都没问题。就是启动报过流。电容拆下来用电桥一个个测容量都正确。装回去还是报。后来没办法,把电容全换了。就好了。

网友E:
回复 网友D:
那就是电容不合格喽

楼主:
是这样,查不出问题换电容。电容这个元件,非常易坏,是易损件,而且是有寿命的,受温度影响比较厉害,而且不易检测,尤其是驱动电路上的电容,变频器主回路电容 开关电源电路电容 及各电源之路的电容。。。,检测工具,要电容表 万用表 示波器配合使用。
曾经有位大师说过,查不出毛病换电容。不知在哪本书上看到过。

网友D:
回复 楼主:
嗯。是的。电容有问题大部分能测出来。用电桥可以测出容量变小或变大,以及损耗。用万用表测充放电。用示波器怎么怎么测电容的?一直没有用过。跟你学习一下。

楼主:
回7楼,用示波器测波形呗。以驱动电路为例,当驱动波形的上沿或下沿的波形出现毛刺 凹凸不平 不平直【正常时是一条直线】时,其电解电容可能就不好了,就应该换掉。

网友F:
顶楼所说过电流故障,好像是指显示为过电流而不是真的过电流,属变频器本身故障。

楼主(2019-09-13):
题目讲的明白,就是指变频器其自身的故障。变频器自身的过电流有上电过电流 运行过电流 升速过电流 恒速过电流 减速过电流 轻载过电流 重载过电流 干扰过电流。他们有不同的故障特征和故障机理 故障发生的原因,判断其故障原因的方法与手段也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