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激活的时候显示激活错误  快捷图标上有一个盾牌的小图标(图标右下角)是什么意思  是比不是被加密了  我在微信公众号(软件安装管家)上下载的  找他们 的客服要付费的

网友A:
注册机有个文件,你把这个文件安装那个目录里面就可以了,我上次就这么干的,那个文件应该是一个D开头的格式

网友B:
加盾么关系的
激活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买版权,供应商给你激活码;
第二种就是破解或者注册机;
建议还是走正规途径购买版权。
第二种方法不推荐,具体实施方法百度很多!

网友C:
cad2010激活时,在运行注册机时要鼠标右键(不是双击运行),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然后按常规方法操作注册。

采用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机,如果算出的激活码一次不行,可以再算出一两个激活码试一下,最好不要超过三次。仍不行,就要重新输入另外一组序号重新再来。

只要操作正确,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注册机,通常最多两次就可以激活。

注意,激活时必须断网状态下进行。

我现在已经安装到2020的版本了。

网友D(2019-10-16):
回复 网友C:
厉害,很赶潮流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