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9-06-04):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统计的相关功能,想实现以下功能:
5个或10个寄存器组成为一组数据,数据最后一位存储的是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
目的是实现按数据内容区分不同的数据组,并将相同数据组的数量自动求和,数据为厂家、批号、线别、等内容,数据最后一位为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类似于仓库库存管理,不知道能不能在触摸屏上实现呢?

网友A:
宏指令 脚本之类的试试,感觉这不是plc触摸屏做的了,类似MES之类的功能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用到统计的相关功能,想实现以下功能:
5个或10个寄存器组成为一组数据,数据最后一位存储的是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
目的是实现按数据内容区分不同的数据组,并将相同数据组的数量自动求和,数据为厂家、批号、线别、等内容,数据最后一位为这组数据对应的数量,类似于仓库库存管理,不知道能不能在触摸屏上实现呢?

既然你提出了FX5U的数据统计功能,这里以FX5U为例子:
1、你可以建立一个符合你的数据格式要求的结构体。
2、通过结构体建立一个数组,用来描述你的用户数据。

3、然后你可以编程对这些数据进行操作,例如图片中对产品批号进行赋值。

网友C:
这个指令最多28个数据相加

楼主:
回复 网友B:
5U的plc还不太熟悉,我按这个思路做做看,谢谢大神!